STM32驱动74HC595问题

楼主(2013-03-29):
用STM32F103VC的三个普通IO口控制四片74HC595的SCK,RCK,SI三个输入线进行工作,按照芯片手册,并且用示波器观察三跟线的时序都没错,结果每次输出端QA~QH的数据都是以发送字节的最后一个bit决定,最后一个bit为1,输出端全部拉高;为0,全部拉低。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代码如下:
PE11连RCK,PE12连SCK,PE13连SI
Set_System();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KeyGPIO_Init();                                                                                         //PE11,PE12,PE13全设为推挽式输出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while(k--)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拉低RCK
        for(j=0;j<4;j++)
        {
                Data_Byte = SI_Buf4[j];
                for(i=0;i<8;i++)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拉低SCK
                        if((Data_Byte&0x01)==0x0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SCK_DELAY);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拉高SCK
                        Data_Byte = Data_Byte>>1;                                //数据右移,低位先输出
                        Delay(SCK_DELAY);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

网友A(2013-04-30):
将程序改成如下:
             for(i=0;i<8;i++)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if((Data_Byte&0x08)==0x08)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SCK_DELAY);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Data_Byte = Data_Byte<<1;
                        Delay(SCK_DELAY);
                }

网友B:
除了初始化以外,
一般对外设的操作,
还是用寄存器比较好

网友C:
硬件怎么接的?io口怎么配置?电平不匹配一般加上拉配置成浮空,我接过八片应该没问题,先把时钟调慢点,没问题再加快时钟。

网友D: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网友E:
1:看看GPIO配置,换三个IO
2:时钟调慢些,增加延时看看
3:看看595管脚配置,先用1个试试
4:做个仿真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2013-06-08):
问题出在硬件上,STM32的IO口接到74HC595上的排阻过大,我是从10K改成330,问题就解决了,代码是没问题的。
多谢各位高人前来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G:
硬件这一块的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硬件上,STM32的IO口接到74HC595上的排阻过大,我是从10K改成330,问题就解决了,代码是没问题的。 ...

嗯,595的输入阻抗不够大

网友H(2017-04-09):
io口到74hc595需要接电阻?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硬件上,STM32的IO口接到74HC595上的排阻过大,我是从10K改成330,问题就解决了,代码是没问题的。 ...

io口到74hc595需要接电阻么?

网友I(2018-08-24):
这里有个参考设计,stm32f4通过hc595控制96个LED,可通过修改数组数据修改点亮或者熄灭任意一个LED灯

//初始化hc595参数

uint8_t hc595_buf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int8_t hc595_buf2[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上面两个数组每一位代表一个灯,假如灯是低电平点亮,该位就置0,否则置1,

12个字节,一共96个bit位,代表96个灯,可无限扩展灯的数量

http://www.cirmall.com/circuit/9921/stm32f4%E9%80%9A%E8%BF%87hc595%E6%8E%A7%E5%88%B696%E4%B8%AALED#/details

网友J:
595好像类似SPI吧,学习51的时候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