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提示报错“地址空间溢出”

楼主(2013-03-29):
一个别人开发的项目,编译都正常通过。可当我把main函数中调用的函数屏蔽掉后再编译,系统竟提示“address space overflow”(地址空间溢出)。很奇怪,用了KEIL这么久从来都是增加调用函数后可能会出现此类编译错误,从未出现过屏蔽函数后会提示这样的错误。请高手们指点指点撒!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空间溢出了

因为函数没有被调用,KEIL不能进行数据覆盖分析,数据不能重叠使用,导致溢出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这应该算是KEIL的51编译器的不足吧

网友B:
看看是哪个区爆了,有data,还有code,keil给的提示还是很明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空间溢出了

因为函数没有被调用,KEIL不能进行数据覆盖分析,数据不能重叠使用,导致溢出 ...

+1使用keil时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