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avr单片机进行cpu风扇测速

楼主(2013-03-29):
cpu风扇是3线的,正负极和霍尔信号输出,现在我用单片机输出PWM波控制转速,但是发现霍尔输出端返回的信号不对,问了老师,说霍尔器件和直流电机共用一个电源,我的驱动电路电流不是一直流通的,多以霍尔器件没**常工作。想请大神们帮我想一个驱动电路
cpu风扇,电压12V。
谢谢了!!

网友A:
信号不对是什么意思?这种描述不像一个搞工程的人描述出来的东西,你应该描述为——现在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你们老师有没有提醒你,多数霍尔输出是开漏的?至于你们老师的什么电流不一直流通之类的判断,表示确实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不对是什么意思?这种描述不像一个搞工程的人描述出来的东西,你应该描述为——现在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

谢谢您的回答
霍尔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了,但是输出的霍尔信号频率很高而且不稳定(有几百KHz),我是用一个8050作开关管(我不会搭电路,就一个三极管控制流过电机的电流的通断,我觉得肯定是我这个驱动电路不对,像请教大家这个驱动电路该怎么搭)来控制风扇转速,但是霍尔器件不能正常工作,我想设计一个pwm调压电路应该就可以让霍尔器件正常工作了

网友A:
你不加PWM的时候,纯通断,是Ok的,但是检查一下单机电流多大,三极管能不能带动。PWM调无刷电机转速是错的,而且霍尔也不可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