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的晶振用50M带宽的示波器

楼主(2013-03-29):
5V供电5v波形输出的100MHZ的有源晶振用50M带宽的示波器,测得波形幅值只有600mv,驱动不了cpld,是那有问题

网友A:
50M带宽的示波器,就是幅度-3db的带宽,你用这个去测100M当然不准了
至于为什么驱动不了cpld,看别的问题吧。

网友B:
看你的CPLD要求输入的幅度是多少,是正弦驱动还是数字信号驱动,考虑你的示波器带宽因素进去,600mV的信号也不算小了,好好看看手册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