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的有源晶振用50M带宽的示波器

楼主(2013-03-29):
5V供电5v波形输出的100MHZ的有源晶振用50M带宽的示波器,测得波形幅值只有600mv,驱动不了cpld,是那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怎么看?

网友B:
测100M用50M,显然带宽不够,至少2倍带宽以上;最好10倍带宽,也就是1G带宽的示波器才能看得比较实在。
另外示波器的输入探头都是有输入电容的,带宽低越负载越重,
这会影响信号的波形,具体表现就是波形幅值变小。

网友B:
所以,你测的结果无法作为判断波形是否正常的根据,请找一个带宽高点的示波器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