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的有源晶振用50M带宽的示波器

楼主(2013-03-29):
(无正文)

网友A:
这能说明什么? 没有高频率的示波器的话,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试试:
代码中对时钟分频, 再测试一下波形.
我以前这么干过. 直接用120MHz时什么逻辑都跑不了, 降到60Mhz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测试条件,能到 600mv就不错了
驱动不了 cpld肯定是你的问题,才 100M,对于 CPLD 小意思的

网友B:
器件有点老,都停产了吧。。。
你就弄个简单的分频器,假如 256分频,然后找个引脚输出,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C:
测试方法问题:50M Hz带宽示波器测试100MHz信号,等于是信号通过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再进行测量,信号的幅度已经被衰减了,实际的信号应该比600mV大很多,驱动CPLD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cpld/fpga一般内部逻辑可以到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