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涡流测量位移电路疑问

楼主(2013-03-29):
本人是大四学生,最近在设计电涡流测量位移变化的电路,根据我上述设计的电路图,我的整体思想是:左端信号产生--运算放大--半波精密整流--滤波--输出。
我想请教各位资深工程师,我这个电路设计是否合理?若合理,两运算级间的耦合电容c3大小和最后滤波电容c4的大小该如何计算选择?

网友A:
Y1是否有源?
运放采用什么型号?能否承担这个频率的放大?

网友B:
LZ是一位好学生,但此电路不能工作。

作为极粗糙的接近开关有一丝可能,作为稳定的位移测量远不止这么简单。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是否有源?
运放采用什么型号?能否承担这个频率的放大?

YI我准备用一个信号源代替

网友B:
1,你的晶振是无源的,此振荡电路没有电源供电,不能振荡
2,为了保证灵敏度,频率一般较高(可达MHZ),  当然,你如果有足够的微弱信号检测技术,频率可低。
3,C3改电阻,否则运放会自激
4,C4不能直接接运放输出(应经电阻隔离后接C4),会自激。
5,电涡流可有几种:1是检测频率化(电感变化),2是检测阻抗变化,3是检测阻抗实部或虚部变化,4检测相位变化
6,若频率较高,运放和二极管都需高频
7,检测距离与频率、线圈形状和尺寸、线圈参数、被测材质(电阻率、磁导率)有关。
8,信号输出与距离成非线性,需要标定。
9,温度对材质电阻率、磁导率、线圈铁芯磁导率均有较大影响,故稳定的测量需要功夫。
10,如果精确测距,电路会比较复杂;如果粗糙接近开关,电路简单。
11,如果频率较高,需考虑分别电容、电感的影响。
12,导电材质探头自身的电涡流、线圈自身的铜损、铁损,在设计时都要考虑。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老彭说得比较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晶振是无源的,此振荡电路没有电源供电,不能振荡
2,为了保证灵敏度,频率一般较高(可达MHZ),   ...

感谢彭老师,我会好好消化的!

网友D:
振荡频率为LC的谐振频率,晶振如果换成信号源,C4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虑平,为什么会产生自激,不能工作呢?还有180KHz,分布电容与电感应如果考虑。谢谢彭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你的晶振是无源的,此振荡电路没有电源供电,不能振荡
2,为了保证灵敏度,频率一般较高(可达MHZ),   ...

振荡频率为LC的谐振频率,晶振如果换成信号源,C4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虑平,为什么会产生自激,不能工作呢?还有180KHz,分布电容与电感应如果考虑。谢谢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