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句VHDL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9):
此句VHDL表示什么意思?
   TYPE   regarray IS ARRAY(0 TO 27)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datareg :regarray; 这个也不是状态机啊,那是什么写法?

网友A:
看起来不复杂啊
先定义一个类型,再用这个类型定义一个变量

楼主:
知道了,结贴。应该先baidu一下,:)

网友B:
自定义了一种数据类型regarray。可以理解为定义了一个数组,该数组包括0-27共28个元素,每个元素的类型为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datareg :regarray; 指明datareg就是这样的一个数组。

datareg(0),datareg(1),datareg(2),……datareg(27).

每一个都可以赋值一个8bit数据。
例如 可以进行这样的赋值: datareg(0)<="101010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了一种数据类型regarray。可以理解为定义了一个数组,该数组包括0-27共28个元素,每个元素的类型为ST ...

学习了。。。。。。。。

网友D:
有看到猴哥说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