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下面的开关量输入电路,三个IN4148分别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3-03-29):
D:\Users\lee\Desktop

楼主:
快来人啊,坐等天明

网友A:
DI9、DI10实现保护功能,保证DECT1信号在0-3.3范围以内
DI12是防止输入电压高于12V

网友B:
DI 09/10被称为钳位二极管,DI 11可谓之隔离二极管

网友C:
是无源开关量输入吗?感觉DI 11有点多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无源开关量输入吗?感觉DI 11有点多余

DI 11多余?就靠DI11传输的开关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 11多余?就靠DI11传输的开关量的

DI11画反了吧,这样的话12V电压不就到3.3V了吗。

网友F:
常用的:保护、钳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I11画反了吧,这样的话12V电压不就到3.3V了吗。

不是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上拉电阻吗?

你所指的上拉电阻是R16吗?R15上端一直被钳位在4V左右,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这样的开关量高电平会不会造成单片机长时间工作不稳定。

网友:
DI10 DI9应该是钳位  DI11应该是隔离   断开时12v经过R16 、DI11 、R15分压。R15上大约在2v左右,  闭合时为0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所指的上拉电阻是R16吗?R15上端一直被钳位在4V左右,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这样的开关量高电平会不会 ...

11楼说得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1楼说得对

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9、DI10实现保护功能,保证DECT1信号在0-3.3范围以内
DI12是防止输入电压高于12V ...

DI10可以理解,如果电压大于4V,DI10就导通,使大电压被吸收,但是下面的DI9是如何工作的?它原理是什么?
DI12你说是防止输入电压高于12V,是怎么理解?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所指的上拉电阻是R16吗?R15上端一直被钳位在4V左右,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这样的开关量高电平会不会 ...

为什么长时间会不稳定,是因为一直输入电压在4V左右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