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纽扣电池cr1220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3-03-29):
现在想使用cr1220纽扣电池作为单片机的时钟电源,看了下手册,写大部分电池的保存寿命为一年,如果我的时钟消耗电流为2ua,电池容量40mah的话,理论计算可以使用2年多,但这样和一年保存寿命是否有矛盾?

网友A:
氧化银纽扣电池的保存期限我记得是7年啊

网友B:
CR1220,锂二氧化锰电池。通常情况是1年寿命,如果生产厂家制造水平不高,或品质控制不好,其寿命会大大缩短。国内一线品牌的电池基本可保证这个寿命。如使用环境很理想(密封,常温,无水份等干扰)其寿命会进一步延长,可达3年。国内锂二氧化锰电池经过近几年的不断改进,性能已越来越接近日本电池水平,比如深圳市迈洛克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MALAK品牌的CR1220用于CMOS,RTC模块可以保证三年以上不断电,不用更换电池。

网友C:
这个跟电池的品质和制造工艺有关,采用正规厂家的产品可以满足2年的使用时间。

网友D(2020-04-11):
保质期一年就跟消费电子的商家承诺保修一年一个道理,不影响使用的.
当然选择正规的品牌和有实力工厂的电池保障会更好

网友E:
这个需要你找厂家要对应电池的规格书还有技术支持,各个电池厂的规格和技术水平不一样。

网友F:
电池的保存寿命跟厂家的制造工艺、存储环境等有关,使用寿命跟放电大小、使用环境等有关,两个是不同

网友A:
保险点还是选用长效电池吧。不同厂家指数水平不同,差异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