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小弟关于逆变电路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03-29):
就是这个电路了,现在不懂的部分主要是后半段,U1C和U1D是不是电压比较器?看不太懂,至于后面的电路就是一头雾水了,电路没有画完整,在接地端口后面接了一个变压器,接地端是中间抽头,而变压器上下两端接的时候最上方和最下方的转折点。
恳请前辈们能够指导一下小弟,小弟模电基础薄弱,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谢谢了!

网友A:
我先研究完再 给你说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研究完再 给你说书!!

真是太感谢啦!其实参照电路是这个

网友B:
是个EPS—逆变器:很精典的电路…你问的是工作原理?那只能从头开始:还是翻翻教科书吧:三言二语说不清楚:告诉你了:你还是一知半解:还会刀走偏锋!我这个当老师的惭愧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