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不是程序哪里存在问题啊?

楼主(2013-03-29):
#include<pic.h>
__CONFIG(0x0054);
#define LED GP0
char A; //全局变量,保存LED 的状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interrupt ISR(void);
void main()
{
OPTION_REG=0b01001000; //全局使能上拉
TRISIO=0b00001100;//设置GP1,GP2,GP4为输入,其它口为输出
CMCON=0x07;//关比较器
IOC=0b00000100;  //允许GP2中断
INTCON=0b11011000;
GPIO=0b00100000;
A=0;
LED=0;
while(1); //原地等待中断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k;
for(j=0;j<n;j++)
for(k=500;k>0;k--)
NOP();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F==1)//如果是INT 中断才执行以下程序
{
DELAY(10);//先延时消抖
if(A==0)
{
INTF=0;
A=1;
LED=1;
DELAY(4900);
INTF=0;
A=0;
LED=0;
DELAY(10);
}
}
}
这是程序   以前用STC     第一次用PIC的,控制LED灯的,通电时LED不亮,当第二脚检测到上升沿时LED才亮,延时30多秒LED灭。但是老化一天后发现有的一通电就亮而且不灭,断电后有可能又会正常。是不是程序哪里存在问题啊?

网友A:
1、在中断函数中调用DELAY(4900);等,简直是令人无语。
2、PIC16的中断函数中应该根据中断容许位和中断标志位一起来判断中断源入口。
3、不要拿STC说事,说难听了别不高兴,就你贴的这个程序,用啥芯片也是白搭啊。

楼主:
接受批评,版主能否再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受批评,版主能否再详细指点一下

:lol版主说兄弟的程序其实不叫程序,基本结构都没搞明白。中断里面是不能延时的,要快点出来。
延时要靠定时器实现。

楼主:
那请问中断里面延时会怎么样?编程实在很菜

网友C:
叫你去菜场买菜  你走到中途了就被叫回来了  你还能买到菜吗?

网友D:
这段程序,问题多多

网友E(2013-05-09):
LZ,强烈建议你画流程图,为了别人也为了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