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RC带通滤波器输出波形疑问

楼主(2013-03-29):
   做了个带通滤波器,电路图如附件,R1=R3=15K,R2=2R1=30K,C1=C2=10nF,RB=88.7K,RA为100K变阻器
,运放+-5V供电,这个取值中心频率为1KHZ,当信号发生器输入1KHZ 幅度为1V的上下对称正弦波的时候,输出为1KHZ正弦波,但是波形上下不对称了,调节RA也没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再让波形对称。
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弗朗哥的书呀。根据给定的参数,算出F0=1061 HZ; K=1+RB/RA,依照所选参数,K的范围在1.887到无穷大,输入就有1V,所以是到顶了。可以看看公式下面的例题3.13。

楼主:
上班了继续验证下,增益公式我搞错了

楼主:
顺便再问个程序上的小问题....不想再新帖了。。。。
void mymemset(void *s,u8 c,u32 count)
{
    u8 *xs = s;
    while(count--)*xs++=c;
}
while(count--)*xs++=c; 中的++=运算符是怎么计算的啊?C语言句提到+=这个运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