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ping主机主机可以收到ICMP报文但是不给回复

楼主(2013-03-29):
lwIP, ic, pi, ST, os

我使用STM32移植LWIP  在LWIP上用ICMP功能实现ping  现在的状态是被ping的主机(名字设为HOST)可以接收到开发板传来的ICMP报文,但是主机并不响应。
我又使用另外一台电脑假设为客户机(假设名字为CLIENT),用CLIENT  ping HOST  可以ping通,说明HOST设置没有问题。
用STM32  ping  HOST   ,HOST可以收到ICMP报文但是HOST不响应STM32
下面的图是CLIENT  ping  HOST的网路岗抓包截图
下面是STM32  ping  HOST 网路岗抓包

不知道原因在哪,求帮助

楼主:
要沉了,顶上去··毫无头绪呢

网友A:
最近也在做这个 socket 连公网连不上  局域网可以 现在  想ping公网的一个IP 你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2013-07-17):
https://bbs.21ic.com/icview-406625-1-1.html
可以看下我的这个帖子,我把ping命令的那部分测试代码共享了,ping外网和局域网都正常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不错  还是像以前一样热心  谢谢了  顶一个

网友C(2014-01-14):
我通过修改icmp.c中的response函数,编写了一个发送请求的ping函数,结果用抓包工具看,显示单片机向电脑发送了ping命令,但是电脑没有回应。请问最后你是怎么实现了,谢谢

网友D(2014-02-25):
同样用的STM32+LWIP  用设备PING外部主机,需要注意一下,外部主机需要把防火墙关闭.

网友E(2014-11-22):
引用 网友D:
同样用的STM32+LWIP  用设备PING外部主机,需要注意一下,外部主机需要把防火墙关闭. ...

你好 这个ping是不是要用ICMP,能否给一个参考的程序让我学习一下啊

网友F(2016-07-20):
引用 网友C:
我通过修改icmp.c中的response函数,编写了一个发送请求的ping函数,结果用抓包工具看,显示单片机向电脑发 ...

你好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是target的mac地址配的有问题吧

网友H(2017-03-06):
你好,LWIP ping主机主机可以收到ICMP报文但是不给回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发现是发送的数据校验和是错误的,不知道从哪里解决。

网友I(2017-10-17):
使用战舰F4开发板  硬件校验,需要关闭软件校验
ping.c 文件中ping_prepare_echo()

  1. //  iecho->chksum = inet_chksum(iecho, 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