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怎么做单相PWM整流器,第一次用DSP,求大大指教

楼主(2013-03-29):
用DSP怎么做单相PWM整流器,第一次用DSP,求大大指教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怎么用dsp输出单路的PWM 波是吧

楼主:
老师教我们做一个用DSP做PWM整流器硬件设计,proteus里面没有找到DSP芯片,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怎么用dsp输出单路的PWM 波是吧

老师教我们做一个用DSP做PWM整流器硬件设计,proteus里面没有找到DSP芯片,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教我们做一个用DSP做PWM整流器硬件设计,proteus里面没有找到DSP芯片,怎么办 ...

不仿真了,有开发板的话 直接写程序输出
关键是不知道你的整流器需要的是怎么样的PWM波

网友C(2013-12-16):
有没有做三相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