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信号检测问题!高电平、低电平、0.5HZ方波。

楼主(2013-03-29):
现在我想检测一个端口的信号。
它有三种状态,
高电平
低电平
0.5HZ方波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做来分辨它们?算法思路是什么?

我是在Linux驱动里面做的,什么定时器、计数器、中断都行!

网友A:
读IO口,定时。

楼主:
我想1秒读一次io口,5秒出一次结果。
但是当是0.5HZ时候,1秒翻转一次,1秒读一次,读出来结果也有可能连续都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啊。因为是转折点。

网友B:
我还以为是0.1秒读一次

网友C:
都搞LINUX驱动了,
这还是问题吗
0.5Hz这么低频的信号,简单查询都搞定了

网友D:
定时器吧  查询 高低电平  查 TL0 是否为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搞LINUX驱动了,
这还是问题吗
0.5Hz这么低频的信号,简单查询都搞定了

linux驱动这方面还是菜鸟。
简单查询一下,要是只有高电平,低电平两种状态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信号状态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来的0.5HZ的电平信号。
不知怎么区分出来

网友E:
提高采样频率啊,比如0.5秒读取一次不就能区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nux驱动这方面还是菜鸟。
简单查询一下,要是只有高电平,低电平两种状态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信号状 ...

你除了知道高,低电平,难道不知道上升沿,下降沿,频率,周期的概念吗,

网友F:
简单查询就行了,如果需要例子,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查询就行了,如果需要例子,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谢谢你了!邮箱是samyoju@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除了知道高,低电平,难道不知道上升沿,下降沿,频率,周期的概念吗,

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想尽量少出现误读,尽量实时反映信号的变化。
比如某一时刻我想知道它的状态,我去查询一下?
它返回的结果是高低电平,方波也有高低电平。
还有就是状态切换的时候,比如从持续高电平变换到方波,这时我也要尽可能迅速的获取信号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想尽量少出现误读,尽量实时反映信号的变化。
比如某一时刻我想知道它的状态,我去 ...

谁都想这样的结果,直接告诉我是什么结果

要正确检测一个0.5Hz的信号至少必须完整的检测一个周期吧,这个已经是理论最快了,但程序肯定不能在哪里等一个周期,否则其它程序没有实时性了,那只能过采样了,至少以2倍的频率采样,每次采样记录电平,与上一次电平比较,有变化则是方波信号,连续一定时间不变化则是电平信号,
这个算法很难吗,我相信比LINUX驱动简单多了,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吧

网友G:
楼主只需要注意一点:
高低电平是某个时刻的,而方波是一个时间周期的。二者的判断有依据是不一样的
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实现。这个得看你的实时性要求怎么样啊!
0.5Hz可以采用2Hz的采样平率,当连续三个点电平一致则为电平输出。然后判断下高低电平就可以了。而当三个点不一致的时候那么就是方波了!画一下波形,看看采样点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都想这样的结果,直接告诉我是什么结果

要正确检测一个0.5Hz的信号至少必须完整的检测一个周期吧,这个 ...

可能是我钻牛角尖了。如果是刚刚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候检测,下次周期后再检测,电平可能还是没变化。这个概率太小了。。

菜鸟一个,见笑了。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钻牛角尖了。如果是刚刚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候检测,下次周期后再检测,电平可能还是没变化。这个概 ...

下个周期没有变化是正常的,因为要过采样嘛
但不能下定义说下个周期没有变化就是电平信号,而是电平连续没有变化至少超过半个周期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半个周期。
频率是0.5HZ。则周期是2s。如果是方波则是1s翻转一次。

现在我的做法是。用1s定时器。
连续监测三次出一次结果。
如果是高-低-高或者是低-高-低,则是方波信号
否则是电平信号

网友H:
我原来做fpga的时候接触过一个叫做边缘检测的东西,就是用两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存储上一次采样的信号值,另一个寄存器采样本次采样的信号值,然后用上一次的采样值取反后与本次采样的值相与,如果有跳变就会得到1,不知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I:
以不小于0.4秒的速度连续采样1秒

网友J:
定时采样,周期1s。。。。一个周期里面采两次样。。。比较两次I/O口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半个周期。
频率是0.5HZ。则周期是2s。如果是方波则是1s翻转一次。

你为什么抱着1秒采样一次不放呢?对于0.5HZ的方波,你只要稍微提高一点点采样频率就能避免两次采样到同一个电平了。
你的定时1秒能确保精确吗?方波能否确保是方波?你把采样频率提高到0.5秒采样一次,不就啥都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为什么抱着1秒采样一次不放呢?对于0.5HZ的方波,你只要稍微提高一点点采样频率就能避免两次采样到同一 ...

0.5秒采样一次?
0.5hz的方波1s翻转一次。
0.5s一次,会采到两次相同的电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0.5秒采样一次?
0.5hz的方波1s翻转一次。
0.5s一次,会采到两次相同的电平。

那采样三次呢,会是什么结果?采样三次确保会采样到2个不同的电平,如果是1秒采样一次,你能确保采样两次能采样到不同的电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邮箱是samyoju@163.com

好的,昨晚有点事,今晚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