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运放自激

楼主(2013-03-29):
初**放,做了个很简单的放大电路,射极跟随器加放大
下图:可调电阻是10K

未加输入信号,结果在第二个放大器输出端测得信号如下:

射极输出端没有信号,将第二个运放的两输入端接地,输出端信号无

网友A:
U1A输出接同相输入端?

网友B:
自激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A输出接同相输入端?

嗯,单独做过射级放大,接同相和反相都一样,没有多大区别,而且U1A输出端没有信号

网友C:
先一个电压跟随器,后面是反相比例放大,应该是放大那块问题,或是电源太小,输入信号太大。

网友D:
这样的跟随器?

网友E:
第一级不是射极跟随

网友F:
这电路要还不自激,那这个运放算是设计夫败了,你的第一级跟随器整为正反馈了,它能不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要还不自激,那这个运放算是设计夫败了,你的第一级跟随器整为正反馈了,它能不急么 ...

已经搞定了,如你所说,射极跟随器重新搭一下,照样出现如上图示波器的波形,只是上下翻了个个,最后将射极输入端接地,自激没有了,可能是耦合进来的波形,不过这么稳定我有点纳闷

网友G:
前面那个运放接错了,

网友H:
前面的运放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