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怎么样设置模式为软件仿真模式?

楼主(2013-03-29):
如下图所示,新建工程中的Connetion中没有Device Simulator选项。

楼主:
知道在哪里了,只是V5里不支持C542X的软仿,现在网速不行,明天来发~

网友A:
我也想知道2000系列是否有软件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2000系列是否有软件仿真。

可以通过观察寄存器和观看相应的波形图  可以的

网友C:
同样问题,不能软仿2808,求指教,有资料的共享下,谢谢

网友D(2015-03-14):
初学者,有这个疑问,哪位大神给说说

网友D:
: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大神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