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的const与#pragma data:code const命令

楼主(2013-03-29):
const与#pragma data:code const有什么区别啊?还有为什么
程序中添加#pragma data:code就报错啊?求解啊,各位大神!!!

网友A(2013-10-12):
#pragma data:code //进入FLSAH 存储
const char pic_code[]={0x00,0x00,0x00,0xFC,0xFC,0xF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
#pragma data:code //返回RAM

#pragma data:code后直接加const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