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怎么建立&设置工程才能出现下面图片中的效果

楼主(2013-03-29):
第二张图片是第一张中APP进入后的效果,那个output是怎么出来的,和前面那几个文件夹一样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第三张是进入开发环境里面的效果,视觉上非常美观整齐,这样在新建时候是怎么搞出来的,求会的人给指导一下这个是我下载别人的工程,感觉这样非常好,如果像传统那样都放一起,不仅整体文件夹内非常乱,也不利于以后查找维护

网友A:
以下给出建立工程的操作流程:
1.在C盘下建立文件夹pro
2.打开keil4,菜单操作:project->close project,file->close
  这样做是关闭一些之前建立的工程或者是文件。如果没有就不管这一步,继续下面的操作。
3.菜单操作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选则保存路径到第1步的文件夹下,工程名为test,键入后弹出芯片选型窗口,选着:NXP->LPC2148,拷贝启动代码到工程目录中,选则“是”。在编译环境的左侧显示工程视图。默认为Target1,点击展开,包含source Group 1的子层。
4.添加、修改、编辑工程中的文件、文件夹、路径都可以在右键Target1后的Manage components....中进行,或者菜单porject->manage->component.....
这里不给出截图和操作流程,具体操作请自己尝试,比较简单。

网友B:
建议楼主到百度搜个uvision教程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给出建立工程的操作流程:
1.在C盘下建立文件夹pro
2.打开keil4,菜单操作:project->close project,f ...

比如我新建的工程需要利用到之前工程中的一些文件,C文件或者H文件,按照第四步说的找到原来工程的路径添加进去后,新工程在编译时候它总是提示一无法找到一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