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哪里存在问题啊?

楼主(2013-03-29):
#include<pic.h>
__CONFIG(0x0054);
#define LED GP0
char A; //全局变量,保存LED 的状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interrupt ISR(void);
void main()
{
OPTION_REG=0b01001000; //全局使能上拉
TRISIO=0b00001100;//设置GP1,GP2,GP4为输入,其它口为输出
CMCON=0x07;//关比较器
IOC=0b00000100;  //允许GP2中断
INTCON=0b11011000;
GPIO=0b00100000;
A=0;
LED=0;
while(1); //原地等待中断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k;
for(j=0;j<n;j++)
for(k=500;k>0;k--)
NOP();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F==1)//如果是INT 中断才执行以下程序
{
DELAY(10);//先延时消抖
if(A==0)
{
INTF=0;
A=1;
LED=1;
DELAY(4900);
INTF=0;
A=0;
LED=0;
DELAY(10);
}
}
}
单片机是初学 ,用PIC的,控制LED灯的,通电时LED不亮,当第二脚检测到上升沿时LED才亮,延时30多秒LED灭。但是老化一天后发现有的一通电就亮而且不灭,断电后有可能又会正常。是不是程序哪里存在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