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的疑问

楼主(2013-03-29):
晶振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脚没有,电平倒是有的,咋回事呢?

网友A:
信号太弱,示波器放上去停振了

网友B:
打到 10x 在测量,减小示波器表笔电容

网友C:
有波形的话,波形正常吗?频率准确吗?应该是晶振输入脚出来的波形吧?感觉应该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楼主:
十块板子的现象都一样,请朋友们赐教,谢谢!

网友D:
无源,两脚应该是芯片的半电压.有一个有波型,并正确,估计已正常啦.

楼主(2013-06-05):
有波形的,而且很正常,频率也准确,波形在输入脚。外围电路就是两个附载电容,电气连接测过的,没有问题。纳闷呢,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C(2013-10-10):
呵呵,看样子你的晶振已经工作了。
估计你测的是输出脚,有较大的正玄波,而输入脚很小的幅度。看似水平线。
把输入脚放大交流档,提高图形幅度,应可以看到交流信号。

楼主:
是无源晶振,就是一般crystal的接法,32.768khz的,两个脚各接一个负载电容到地,同时接到芯片的两个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又测了下。示波器用dc耦合的话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没有(放大交流档也没有用,还是400mv左右的直流信号),用ac耦合的话,两个都有波形,频率正确,之前没有的那个脚幅度大概250mv,有的那个200mv。 难道是示波器的影响吗?可是另外一个18.432mhz的晶振两个脚怎么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