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下载XC9536吗

楼主(2013-03-29):
请教GSM:
,能下载XC9536 / XA9536吗
急等回复!

网友A:
能的,兄弟

楼主:
GSM兄,它老是报出错.我头都大了.

楼主:
右击program,总是报failed.
会不会是上拉电阻等设置错了,还是IMPACT设置有问题? 真头大.

网友B:
我是看到个性签名回复的

楼主:
请教:
"ERROR:iMPACT - Cable not found"是否表示那platform cable usb损坏了?
我查了硬件,该加上拉电阻的地方都加了.

楼主:
没有办法
现在板子上用的是XA9536!

楼主:
5楼,7楼,你们都是一帮什么人, 看着别人心急如焚,你们特别开心是吗?

楼主:
目前为止查到XC9500的Vcc_core = 5V,而XA9500的Vcc_core = 3.3V,其它的没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昨天在网上又拍了一个platform cable usb. 和XC9536芯片.
platform cable usb只说支持XC9500系列, ...

奇怪啊。不应该啊

楼主:
该查找的地方,都查过了.没有问题啊.
肯定在哪里有没有发现的问题.

楼主:
换成XC9536,好了!

楼主:
cable usb,不支持XA95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