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仿真求助

楼主(2013-03-29):
      我在ISE13.3环境下,创建XC5VLX110T的PCIE的IP,其中PCIE只将BARO空间设置为1M空间的存储器类型,其他均为默认设置。生成PCIE的IP后,从工程中移除.xco文件,然后按照simulation文件下的脚本,向工程中添加相应的.v文件。最后在ISE中启动isim进行仿真。可是当仿真运行到board/RP/tx_usrapp的模块时,就一直停在了"wait (trn_lnk_up_n == 0);"这句代码上,这也就表示所搭建的仿真模型链路上市不通的。
    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问题已解决

把解决方案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解决方案贴出来啊

发不了链接,是xxlinx官网上的论坛找得的,主要是仿真脚本与我实际编译的仿真库文件有点差异,没有被指定上

楼主:
补充一下,用isim仿真有误后,换modelsim仿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个解决的办法是针对modelsim的。

网友A:
把链接发到我的站内信,我来贴方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链接发到我的站内信,我来贴方案,谢谢啦

  留言,发送消息都说,都说没有权限。要不版主留个邮箱,直接发到邮箱里面。
sxtz531@163.com

楼主:
用这种方式公布吧:
在xilinx的网站上以“trn_lnk_up_n”为关键字搜索,搜到“In simulation, signal "trn_lnk_up_n", is always deasserted. How can I do?”这个标题,便是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