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FT屏的驱动芯片一样,不同厂家的屏。程序一样吗?

楼主(2013-03-29):
TFT屏的驱动芯片一样,不同厂家的屏。程序一样吗?

网友A:
区别应该不大

网友B:
ic一样,但只要对于走线设计不同,初始化系列就不用

网友C:
程序的整体思路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跟屏幕有关的参数需要设置,其他部分应该一样的。

网友E:
在初始化的时候,个别地方有点区别,大部分还是一样的,楼主可以参考网上的例程来学习

网友F:
思路差不多   差别不是很大   个人的认为   仔细看看   按照例程写一写  看看  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应该差别不大,但有时同一种芯片,如果电路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网友H:
区别不大

网友I:
差别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