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出现ICE:Cmd error:ERROR_GET_REG连接不了

楼主:
ICE, ge, AC, LED, AD
下载时则出现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2013-04-22):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B:
硬件不稳定 。或者 固件 版本太低。

网友C(2013-11-22):
硬件不稳定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问题解决了么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问题解决了么

第一次用新唐的MCU,电路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感觉 是很难说的。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29808-1-1.html
这个贴子里也是CMD error,不过那个是在ICP中,看是否有共性,祝早日解决!

网友D:
还是这个贴中的50楼,他的晶振有问题,换了后,解决了

网友E(2014-01-02):
假如你在debug时芯片有复位操作,会出现这种现象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其他的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F(2015-08-18):
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ICE板子的GND没有接到板子上,之前共地只通过板子连到notebook,也可以用,但现在机会性出现这个error
我把 ICE板子上的GND接到调试板上就不再出现了
所以我认为是这个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