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

楼主(2013-03-30):
nrf24l01可以用5V的51单片机控制吗   如果能是不是nrf24l01的正负极接3.3V就可以了   其他的管脚直接连接单片机管脚?

网友A:
还是至少串个电阻好一点吧

网友B:
可以,要保证NRF24L01电源电压不能超过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要保证NRF24L01电源电压不能超过3.6V...

我 用一个稳压芯片输出3.3V  其他的管脚直接接5V单片机   这不会烧芯片

网友C:
烧不了,我干过一次,接错了线半天没反应,后来发现电压错了赶紧换过来还能工作

网友D:
烧不坏但总归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不了,我干过一次,接错了线半天没反应,后来发现电压错了赶紧换过来还能工作 ...

你做出来过吗?这个东西难吗?我想大材小用做个遥控汽车

网友C:
后来用的905,没啥大的区别,看你做什么用,简单的话用那个315的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不坏但总归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

不知道   明天买个稳压芯片式一下 我不想去买3.3伏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用的905,没啥大的区别,看你做什么用,简单的话用那个315的也行啊

可是我芯片找买了   现在想玩下  不能浪费了  浪费可耻

网友C:
和单片机通讯的脚串个电阻

网友E:
无线的电源接3.3   其余直接和单片机连接就能用,但是最好串联个电阻。

网友F:
弱上拉单片机IO口5V接上去没事,普通51单片机就是弱上拉的,像AVR这些拉电流比较大的就得加限流电阻了2K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