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材料可以像橡皮泥那样快速塑造形状,之后可以低成本固化的?

楼主(2013-03-30):
有什么材料可以像橡皮泥那样快速塑造形状,之后可以低成本固化的?

网友A:
不知道大侠还有其他要求没?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陶土和泥,烘干就固化了,但是不太结实,要结实就得烧制

网友B:
做模型上用到的AB补土,就像橡皮泥,两种混合均匀后不用烘烤也很快会干的,硬得像石头

网友C:
医用石膏,中药房有卖

网友D:
你听过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