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数放大器

楼主(2013-03-30):
输出正负5V之间的对数放大器,用什么芯片比较好,或者哪个大神帮忙用模电搭一个,

网友A:
百度“对数放大器”可以搜出很多来 然后自己慢慢的找一找呗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对数放大器”可以搜出很多来 然后自己慢慢的找一找呗

正在努力寻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对数放大器”可以搜出很多来 然后自己慢慢的找一找呗

我看到的芯片 不是单电源 就是满量程输出 达不到正负5V 怎么办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我看的LOG112

楼主:
还是没搞出来 ,太废了

网友B:
:lol 我儿子也喜欢说“太废了”

网友B:
用单电源的或者输出量程不够的,后面加一级运放,不就可以满足量程要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电源的或者输出量程不够的,后面加一级运放,不就可以满足量程要求了吗 ...

恩那个我也直达 但是想直接选一个合适的芯片 ,现在用LOG100 了,现在在想一个乘法器输出电压转电流和10uA基准电流的电路,以前学校学的太少,呵呵 头疼,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那个我也直达 但是想直接选一个合适的芯片 ,现在用LOG100 了,现在在想一个乘法器输出电压转电流和10u ...

乘法器输出的电压最大是5V,因为对数放大Vout=Klog I1/I2 ,参考电压I2选在10uA所以,I1输入电流直接用电阻的话会受温度影响比较大,所以在想用场效应管可不可以,I2基准电压10uA用三极管温度补偿效果也不大,怎么能稳定基准,没什么思路,电流小啊,以前也不做设计,知道实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