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3软件问题

楼主(2013-03-30):
想问问各位大神,为什么c8051f340.h这个文件不可以用啊?还请详解!谢了!

网友A:
你先看看main.c所在的文件夹或者编译环境包含的路径有没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B:
从安装盘或该单片机的例程里把头文件c8051f340.h拷到该目录下,就能编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安装盘或该单片机的例程里把头文件c8051f340.h拷到该目录下,就能编译了.

出现了这样打叉的情况  还是可以正常编译吧

网友C:
记得以前用自己装的软件打开过别人的程序  出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