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SG3525控制的半桥

楼主(2013-03-30):
这个电路两个PWM端后面接6倍压整流电路,倍压整流电路后就是输出直流高压范围(100V到5000V)
接口说明:
1)HV_Vadj接DA输出电压,控制最终输出电压的。
2)HV_SAMP来自于倍压整流高压输出采样电阻分压,中间有串联一电阻。
3)SHUTD是控制关断信号。
图中波形照片来自与PWM两端(通过衰减500倍测试而来,实际电压幅度860V左右)
有以下几个疑问:
1)PWM两端的波形怎么不是幅度不变,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呢?而是图片中波形这样。
2)PWM两端的波形幅度怎么会改变呢?改变输出高压,这个点的波形幅度怎么跟着变化呢?
3)这个电路是开关电源中的什么拓扑呢?

这个电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这个PWM端的波形应该是幅度不变,占空比可变的方波
这里为什么幅度会改变呢?在这个电路里这个是什么拓扑呢?
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纠结了好多天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A:
1)PWM两端的波形怎么不是幅度不变,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呢?而是图片中波形这样。

   因为加载在输出变压器(你图片哪个叫T301的东西 ,比较模糊看不清楚)的 电  压不是幅度不变的方波,
  而是随时间可以变的正弦波,  所以你在PWM的输出两端看不见幅度不变,占空比可调的方波

   为什么这样说是正弦波,因为你的输出变压器串联了一个电容C346

   换句话讲 你想在PWM 两端获得幅度不变,占空比可调的方波,那么你就要去除C346

2)PWM两端的波形幅度怎么会改变呢?改变输出高压,这个点的波形幅度怎么跟着变化呢?

   你在单位时间内改变一下那些波峰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变化

3)这个电路是开关电源中的什么拓扑呢?
    半桥LLC    L=输出变压器   L=漏感  C=电容C3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WM两端的波形怎么不是幅度不变,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呢?而是图片中波形这样。

   因为加载在输出变压器 ...

谢谢这位老师的解释,还有几个问题1)“你在单位时间内改变一下那些波峰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变化”,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麻烦详细解释一下。
现在这个电路PWM端最高输出电压幅度在1000V左右,我想提高PWM端的最大输出电压幅度到2000V左右,需要怎么改变这个电路的参数呢?
我试着改变过电容值(换成0.1uF)但最大电压没有提高。
我把110V整流换成220V整流(提高一倍半桥两端电压)SG3525频率还是原来的220K左右,最大输出电压幅度基本没有升高。
我把110V整流换成220V整流(提高一倍半桥两端电压)SG3525频率设置成110K左右,最大输出电压幅度升高上去了,能到1700V左右了,但是PWM端输出电压从0V到最终稳定幅度升高到1700V左右需要700ms,而原来电路从0V升到1000V只需要不到100ms。这种情况下怎么提高电压的上升速度呢?
以上说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2)半桥谐振拓扑变压器次级也是输出这样类正弦波的波形吗?而不是方波?
我这个电路把后面倍压整流换成一个二极管的半波整流是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常见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A:
谢谢这位老师的解释,还有几个问题1)“你在单位时间内改变一下那些波峰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变化”,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麻

烦详细解释一下。

这些开关电源后面大多数都是滤波电容,这个电容的作用通俗来讲就是把电
或者说把电从高处搬移到低处

有波峰的时候就输出电压(能量),没有波峰的时候就不输出电压(能量),
假如你让电路不停地输出波峰,1秒钟就有1万个波峰,就好比你有足够的粮食喂饱后面的那条耕牛,那么耕牛干活就自然有力气,电压自然就高

相反你3天才给的耕牛吃一顿,那么耕牛自然的死气沉沉

现在这个电路PWM端最高输出电压幅度在1000V左右,我想提高PWM端的最大输出电压幅度到2000V左右,需要怎么改变这个电路的参数呢?
我试着改变过电容值(换成0.1uF)但最大电压没有提高。

在输入电压恒定不变的情况之下,改变变压器的变比就可以了
如果不方便改变变压器的变比,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倍压整流,加多几个二极管和电容就可以了

我把110V整流换成220V整流(提高一倍半桥两端电压)SG3525频率还是原来的220K左右,最大输出电压幅度基本没有升高。

电路的输出功率不但跟输入的电压有关系,而且还跟感抗容抗有关系,

即使输入电压变大了,但是如果容抗或者感抗很大,那么功率依然不能提高上去

我把110V整流换成220V整流(提高一倍半桥两端电压)SG3525频率设置成110K左右,最大输出电压幅度升高上去了,能到1700V左右了,

但是PWM端输出电压从0V到最终稳定幅度升高到1700V左右需要700ms,而原来电路从0V升到1000V只需要不到100ms。这种情况下怎么提高电压的

上升速度呢?

你的功率不足,电压上升当然就慢的拉

从你描述来看,估计C346=0.1UF的容量偏小了
只能估计,因为我没有实物

以上说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2)半桥谐振拓扑变压器次级也是输出这样类正弦波的波形吗?而不是方波?

      当然不会是方波
      因为  变压器T301的电压=电源的电压(恒定不变)- 电容的电压
      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是恒定不变的(有电荷在电容极板积累),
      因为电容的电压按照正弦变化,所以变压器的电压也是按照正弦来变化
      正弦波≠方波 , 所以你看不见方波

我这个电路把后面倍压整流换成一个二极管的半波整流是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常见的开关电源了?

没有一个二极管的半波整流是传统意义上的常见的开关电源
而倍压整流就不是开关电源这个说法

网友A:
http://bbs.**/topic/1058371

这个是楼主吧????

电源网的

网友A:
后面的电压,功率符合你使用,MOS不发热,稳定工作就可以了
不必去追求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老师的解释,还有几个问题1)“你在单位时间内改变一下那些波峰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变化 ...

谢谢版主的详细解释
我现在需要在这个原来电路上修改,实现PWM两端输出电压幅度最高到2000V左右(原来1000V左右)。按照你所说的方法有两种:
1)改变变压器匝比。现在变压器次级线圈已经绕满了,没法再绕线了,只能减小初级线圈匝数,但是减小匝数减小了初级的电感量,会不会影响输出功率和PWM端的电压上升速度呢?
2)把PWM后端接的6倍压整流电路换成12倍压整流电路。这样会对输出功率减小吗?
3)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再次麻烦老师说明一下提高输出电压幅度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topic/1058371

这个是楼主吧????

是我发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电压,功率符合你使用,MOS不发热,稳定工作就可以了
不必去追求方波 ...

恩恩,现在不追求方波,只要求电压幅度由原来的1000V左右提高到2000V,也就是提高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老师的解释,还有几个问题1)“你在单位时间内改变一下那些波峰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变化 ...

老师可否方便私信下我个QQ号联系方式呢?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老师的解释,还有几个问题1)“你在单位时间内改变一下那些波峰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变化 ...

听课~~~: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课~~~

一起听课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现在不追求方波,只要求电压幅度由原来的1000V左右提高到2000V,也就是提高一倍。 ...

你把电容加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