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影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用的数码管是共阴极的,可是它的消影程序是P0=0xff。我想问的是,“消影”是在开启为选锁存器后,使所有的数码管都不会亮,也就是使数码管都接在低电平上。但是P0=0xff是使所有的数码管都接上高电平。这不是相互矛盾的吗?

网友A:
位选为低,选中,位选为高不选中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选为低,选中,位选为高不选中数码管

在消影的知识点里,在刚送完段选数据后,P0口仍然保持着上次的段选数据,若不加“P0=0xff ;”再执行位选锁存器命令后,P0口原来保持在P0口的段选数据将立即通过为选锁存器直接加载数码管上,接下来才是再次通过P0口给为选锁存器送入位选数据。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短暂,但是在数码管告诉显示状态下,数码管会出现显示混乱的现象。
那如果加了“P0=0xff;”P0口送的都是高电平对于共阴极的数码管来说是使数码管全部亮的。即使此刻位选是关闭的,但在下一次打开位选的时候,P0口保持的是P0==0xff。P0口的段选数据就会立即通过加载数码管上,然后才是通过P0口给位选锁存器送入的数据。也就是说在打开位选瞬间数码管所有的灯全亮,然后在瞬间显示P0口送入的数据。
按照消影的知识,那应该是加上P0=0x00,是任何一个数码管都不亮,这样才能达到消影的目的啊。为什么是P0=0xff呢?

楼主:
由于鄙人是刚接触单片机,好多知识都不太清楚。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B(2013-06-18):
因为P0=0xff是送给位的,共阴极数码管位选只有0的时候才被选中,现在全是1了,所以没有哪个数码管被选中的,相当于全熄灭的,虽然瞬间速度很快,过程是段选---位选不选(相当于灭,时间极短)-再次位选,位选端被送了两次数据,一次是不选,一次是选择第一个数码管,你的意思理解成段选数据是P0=0xff了,所以认为数码管是亮8和一个点,其实它是送入位选端的,目的是让位选不选,这时数码管就不会亮了

网友C:
楼主注意,是片选位为高电平,数码管是共阴极的,所以片选是阴极,阴极给低电平,阳极给高电平数码管才亮,楼主把自己给整晕了。

还有楼主,不是“消影”,是“消隐”,这个概念来自于CRT显示器的扫描,严格来说,数码管显示是不存在“消隐”问题的,所谓乱显示,都是自己时序没配合对。

网友D(2015-05-0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E(2015-06-02):
引用 网友B:
因为P0=0xff是送给位的,共阴极数码管位选只有0的时候才被选中,现在全是1了,所以没有哪个数码管被选中的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