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PID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用一个直流24V电机通过一个减速器带动一个门做0~90度的往返运动,在门轴上装有一只500线的增量编码器,要求门翼停止时要稳,不能够前后摆动,速度要快,不能不到位或冲过去,我想利用PID控制,但有些疑问:1.是否要用位置环加速度环控制?2.位置环使用位置式PID还是增量式PID?如果是位置式,那么U0(是偏差为零时的初值)怎么给定,是0吗,因为我的理解偏差为0也就是我的门翼已经到位了,到位时不应该有输出,是这样吗?3、速度环使用位置式PID还是增量式PID?希望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A:
你在哪里?如果在成都,我帮你搞定得了。

网友B(2013-04-29):
把0~90度的运动范围、减速比和500线的反馈信号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