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ED微亮

楼主(2013-03-30):
把图贴上来了!LED灯微亮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SENSOR5接的是MCU(3.3V)IO口,测量一下电压为这样:
VCC=5.08V,IN1- = 2.53V,IN1+ = 5.05V,但OUTPUT1= 3.49V,这也是导致微亮的原因,但不明白OUTPUT1的电压为什么这么低?
它不是应该接近VCC的吗?

网友A:
LED是有压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是有压降的吧。

大哥!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B:
MCU的IO具有钳位二极管,钳位电压大约是0.2V,那么5V回路加在3V MCU的IO上,钳位二极管自然会导通,节点电压自然被钳位在3.5V左右,LED于是微亮。

网友C:
楼主的图这么复杂,其实就是5V电源,串一个4.7K电阻,再串一个LED,最后接到3.3V的电源上。

网友D:
可能是供压问题。

网友E:
LM393是比较器,输出是开集的(OC)见5楼图,正常工作要接个上拉电阻,(暂时先不要把LED串个电阻当上拉电阻好吧,道理2,6楼讲的明白了)。
不妨先在7脚与5伏间接个电阻看看,先来个20K,要不理想再调小一些。

网友F:
你的LED的5V电源改MCU电源就没问题了。

网友G:
LED如果是红色的话,压降一般在1.6V左右,根据测量值计算可能刚好处于导通阀值
而且驱动电流比较小1.X mA,常规亮度的驱动电流一般设计是10mA。微亮因该就是这个原因……换个330 590的电阻。注意MCU的IO灌电流上限……

网友:
楼上正解,LED电流太小了,所以微亮啊。。

网友H:
建议楼主:
1.去掉与MCU的连线,然后观察LED是否还亮;
2.第一步完成后依然亮,那就将393加个电阻接成正反馈类型的施密特电路

网友I:
393 是 OC 门。。。

网友J:
393是OC只能是上啦电阻驱动。

网友K:
不光搭电路、还要计算!…………欧姆从墓里气得爬出来,到现场一看:又死了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U的IO具有钳位二极管,钳位电压大约是0.2V,那么5V回路加在3V MCU的IO上,钳位二极管自然会导通,节点电 ...

运放的供电电压是5V,所以不是钳位二极管的问题吧。

网友A:
看错。原来接到MCU的引脚来控制的

网友L:
楼主的单片机输出最高3.3V,现在是5V的系统和3.3V接口电平匹配不好。

网友M:
个人感觉电流小了,所以微亮,电阻改小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供电电压是5V,所以不是钳位二极管的问题吧。

电流通路是5V电源-LED-3V单片机的IO-3V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单片机输出最高3.3V,现在是5V的系统和3.3V接口电平匹配不好。

跟匹配问题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个人感觉电流小了,所以微亮,电阻改小点看看?

那只会加重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跟匹配问题无关

我的意思可能没表达清楚,“电流通路是5V电源-LED-3V单片机的IO-3V电源。”其实也是说你说的这个意思,如果用5V的单片机供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