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真的不稳定?

楼主(2013-03-30):
STC89C52用于无线接收,刚开始几十分钟还能正常工作,大概一个小时后收到几次数据后单片机好像死机了一样。/******************************************************************/
/*                   主程序                               */
/******************************************************************/

        run_cnt++;
                if(run_cnt==25500)
                {
                         run_cnt=0;
                        Send_one_byte(0X01);
                        o4_led=0;

                        run_led= ~run_led;                                           //运行灯

                        o4_led=1;

                        Send_one_byte(0X02);
                }

/******************************************************************/
/*                   外部中断函数                               */
/******************************************************************/
void Int_ext(void ) interrupt 0
{

        in_led=0;
        sta=SPI_Read(STATUS);
        if(RX_DR==1)
        {
                   SPI_Read_Buf(RX_PLOAD_ADDR,rx_buf,TX_PLOAD_WIDTH);
                reg_status=1;

        }
        if(TX_DS==1)
        {

        }
        if(MAX_RT==1)
        {
                  SPI_RW_Reg(FLUSH_TX,0);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清除中断
        in_led=1;

}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观察,接收到数据01之后主程序就停止了。只有外部中断还在定时中断(发送方定时发送数据)。

网友A:
不是单片机问题,是自己程序太容易跑飞。
将if(run_cnt==25500)
改为if(run_cnt>=25500)

就不容易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片机问题,是自己程序太容易跑飞。
将if(run_cnt==25500)
改为if(run_cnt>=25500)

很感谢提出建议,但有理论依据么

网友B:
你是不是开了串口中断,而没有清零串口中断标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片机问题,是自己程序太容易跑飞。
将if(run_cnt==25500)
改为if(run_cnt>=25500)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D:
好好检查程序吧,还是那句话,能在市场批量使用的MCU,不会那么脆弱的

yes! 可更换MCU排除法。。。

网友E:
STC的ic虽然垃圾,但也不至如此,多检查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开了串口中断,而没有清零串口中断标志啊?

这个肯定清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的ic虽然垃圾,但也不至如此,多检查板子吧?

由于MCU驱动了继电器,估计是继电器造成的干扰把MCU搞挂了...

网友F: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继电器,我在07年的时候用过好多家的继电器,都没出现这样情况,是不是电路上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于MCU驱动了继电器,估计是继电器造成的干扰把MCU搞挂了...

为什么不隔离呢?

网友B:
你直接仿真调试一下不就可以看出程序死在哪里了?

网友G:
如果是继电器就搞死,就是你程序或者布板处理有问题。我用STC搞磁保持继电器,切合的时候电压掉落的厉害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仿真调试一下不就可以看出程序死在哪里了?

stc89c52如何仿真告诉我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隔离呢?

在一块普中科技学习版上面实验的,改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89c52如何仿真告诉我好么...

在KEIL里直接模拟运行啊,MCU型号选AT89C52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块普中科技学习版上面实验的,改不了...

飞线,找出问题后就好办了

网友H:
>=比==好用很多,以前用定时器模拟PWM驱动舵机的时候用==很快就跑飞了,用>=就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