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3电压5V分段检测。

楼主(2013-03-30):
PIC16F883电压5V分段检测。如:1V,2V,3V,4V,5V五段5个按钮来控制5个LED的亮灭。按下1V按钮时LED1亮,不按灭。按下2V按钮按钮LED2亮,不按灭;按下3V按钮按钮LED3亮,不按灭;按下4V按钮按钮LED4亮,不按灭;按下5V按钮按钮LED5亮,不按灭;

网友A:
AD口检测按键、。。。

网友B:
按照樓主需求,附件即可達成,

网友C:
按照2楼方法即可。

ADC检测电压,IO口输入检测按键,IO口输出驱动LED

楼主:
利用单片机的AD口进行按键扫描,利用不同按键按下时的电压不同以区分是哪个键按下。
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省单片机的I/O口,只要用一个I/O,就可以接多个开关,如果开关多了,电阻可以细分。
缺点是不支持组合键。且按键有一定的优先级,越靠近I/O口的按键优先级越高,在图中KEY1>KEY2>KEY3。
那位工程师帮分析一下,连个pic16f883的程序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樓主需求,附件即可達成,

用PIC16F883程序怎么写

网友D(2013-06-30):
电阻分压呀,自己可以算出电压,然后通过AD检测的值来比较判断

网友E(2013-08-16):
1个AD入,5个IO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