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算

楼主(2013-03-30):
我用orcad仿真,vdc(5V)接一个5M的电阻,电流应该5ua啊,仿真出来的电流怎么有上千安啊,

楼主:
应该是1ua,仿真出来是-1KA,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单位歧义,楼主换500K试试……

楼主:
只要1M以上仿真就不对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把1M(兆)欧姆当成1m(毫)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把1M(兆)欧姆当成1m(毫)欧姆……

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