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自定义请求

楼主(2013-03-30):
我知道USB有11种标准设备请求,但如果我想对USB设备进行读写,而且数据量也比较大,是不是需要使用自定义的请求,并且在驱动程序中要使用buildvendorrequest()来实现。

网友A:
你应该使用其它的 endpoint 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使用其它的 endpoint 进行数据传输。

比如用端点1,上位机发出读USB设备的命令,那么这个命令是用自定义请求传给USB设备的吗?我是这样理解的:自定义请求就是在驱动程序中用BuildVendorRequest()来实现的,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Request只能对 endpoint 0,其它 endpoint 的读写,要根据 endpoint 所属的 interface 的 class 和 subclass 以及驱动而言,比如 hid、cdc、msc 等等,其 endpoint 就可以使用普通的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