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频率计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具有自动校验功能,时标信号频率为100KHz。”
  显示时要求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我没有积分了,谢谢

网友A:
毕业设计?
我认为题目中这句叙述得不够清楚。
猜测是要求频率计内部有个基准频率信号,其数值为100kHz,频率计能够测量这个基准频率,从而校准其内部时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如果说内部带有这个基准,那么还不如直接用这个基准来测频率,都不用校准了!
猜测是外部有100KHz的时标,要求频率计测该时标然后校准。再测其他频率就准确了。

网友A:
也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题目没有交代清楚。
楼主应该问你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