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改为120v输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24v输出,60w的,带负载很稳定)
现如今改为120v输入,一切都没有改的情况下,带负载输出出现以下情况(不带负载没出现如此情况),请看图
请问下各位老大,现在如何改变元件,后级输出应该不用改,请问下前级怎么改,恳请走过的前辈帮一下小弟

网友A:
后级不要改,将前级改成倍压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电压范围要支持120-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电压范围要支持120-220V.

请问下怎么实现220~110v输入?

网友C:
改变压器

楼主:
今天上午测试了一下,发现变压器饱和了,改小采样电阻,照样饱和,没办法了,只有改变压器了,谢谢各位的指导。在此感谢

楼主:
前提终于搞清楚了,其实是前面串联的一个灯泡搞的鬼,哎,看我马虎的

网友D:
晕了   呵呵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呵呵

网友D:
变压器设计这一块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谢谢了  楼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