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烧写完后重新上电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用pic单片机烧写了个串口程序,用的是ICD2,烧写完成后,把ICD2拔掉,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重新上电后就运行不了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没弄懂,希望大家能给你帮助,谢谢!

网友A:
检查各项配置字是否能足够保证芯片工作?

网友B:
是不是在DEBUG状态?或者电源电压不稳定,你又恰好选择了ICD2供电烧写

网友C:
其实ICD2烧写完了以后,也是给芯片复位了的,检查你的电源、复位端、晶体(如果有的话)的起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DEBUG状态?或者电源电压不稳定,你又恰好选择了ICD2供电烧写

不是debug状态,ICD2已经拔下来了后,程序能正常运行。电源重新上电后就不行了

网友B:
BOD没开?振荡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