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的两个小疑问

楼主(2013-03-30):
1.为什么assign语句的赋值对象必须是wire类型,能解释一下吗?
2.在一个模块中,把所有的输出寄存,这样没有问题吧?

网友A:
1. assign给线网赋值, 应该用wire.

2. 语法没问题. 加寄存跟不加寄存,通常功能是有差别的.

网友B:
wire用于连续性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