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9 GPMC 总线怎么配置?

楼主(2013-03-30):
最近在使用am3359,
要实现AM3359通过GPMC与FPGA通信,采用ADD复用模式,对于GPMC的一些参数不知道怎么配置!
还有怎么确定gpmc的基地址?
对与GPMC的驱动只需要修改内核下面的GPMC.C文件,将配置添加进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A:
1、看datasheet
2、内核里有例子,照抄。
估计我过几天就要处理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楼主搞定以后不防给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datasheet
2、内核里有例子,照抄。
估计我过几天就要处理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弄了很久了 还是摸不清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hinaunix.net/uid-730738-id-3266709.html

这个看了,用的是同步模式,代码没有注释虽然比较简单,貌似还有点错误

网友A:
早就听说AM335x的软件编程有点难,看来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听说AM335x的软件编程有点难,看来是真的。

主要是我比较菜

网友A:
你自己比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比较一下看看

楼主(2013-05-08):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比较一下看看

也没改什么 麻烦你了

网友B(2013-06-08):
引用 楼主:
也没改什么 麻烦你了

你买的是广州英码的板子吗?

网友C:
3359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广州英码的板子吗?

是啊

网友D(2013-07-24):
看来这片子 要工作 还有难道。我也是才把板投出去。。不知道回来是什么结果。这是我到这家公司的第一单啊。。。。。祈祷。。。

网友E(2013-11-16):
你好是AD模式吧
用FPGA将A和D分开,然后在FPGA中模拟双口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片子 要工作 还有难道。我也是才把板投出去。。不知道回来是什么结果。这是我到这家公司的第一单啊。 ...

祝你好运吧,因为我是从51直接跳过来的,没经验遇到问题也比较多。像选择这种产品的一般都是有经验的吧。如果遇到像我这种菜鸟客户你们可能有点麻烦了,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是AD模式吧
用FPGA将A和D分开,然后在FPGA中模拟双口RAM?

地址数据复用的

网友F(2017-07-17):
//gpmc->io_base = ioremap(GPMC_BASE_ADDR, SZ_4K);              这里为什么注释掉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