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系统的数据库选择

楼主(2013-03-30):
嵌入系统,如果需要数据库操作,一般选择mysql和sqllite。mysql比较打,一般在16M内存以上的系统跑的比较流畅,但是,改数据库使用缓冲机制,如果掉电处理不好,会造成数据库数据的丢失和损坏。优点是速度快。 sql-lite比较小,速度慢,可以使用缓冲和非缓冲机制,非缓冲,数据直接写入,速度慢,但是,掉电数据不丢。

网友A: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以绝对角度比较工具之间的好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工具的选择和运用(似乎可以参考一下极限编程的思想)。也许,正确的"表达范式"应该是:在当前应用背景下,选择这种工具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