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电路中 红色的100欧电阻 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中 红色的100欧电阻 起什么作用 限流是吗?

网友A(2013-03-30):
嗯  是限流

网友B:
基极限流

楼主:
我用22欧的 行吗?限流干什么啊  不接电阻不行吗?

网友C:
同上,楼上正解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Vin是放大用还是开关用:
放大Vin的话 那个则那个电阻限流使管子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E:
明显是个电平转换电路啊,工作在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