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ga

楼主(2013-03-30):
如何将输入的数据,通过vga接口,将数据显示在显示屏上?比如我输入3 就在显示器上显示 3^2=9

网友A:
你这一句话问的内容太多了

网友A:
卖板子的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板子的来啦

王老板V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句话问的内容太多了

现在做了在显示器上显示矩形这样的东西,
就是想知道可不可以把即时输入的数据 在显示器上显示

网友C:
说不清楚。。。应该不可以吧。。。求指导,同学习。。。

网友D:
肯定可以吧.显示字符不就是操作显存么.

网友A:
文字,就是一个一个点组成的图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了在显示器上显示矩形这样的东西,
就是想知道可不可以把即时输入的数据 在显示器上显示 ...

网友E:
你吧这些数字的点译码出来了 将显示的数据用一种颜色显示,背景色用另一种颜色显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