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和三极管放大电路(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3-30):
如图所示的电路,输入1kHz正弦信号,在Q1的漏极测量信号么有放大,从漏极进入Q2后,
测量Q2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信号与Q1漏极信号相同,本人模电新手,别人交给我的电路,啃书无果,特来请各位拍砖

顺便帮忙看下原理图有么有问题:L:L
图已经改过来了。
想了解几个问题 1、R6的作用是什么,R7的作用是什么
                           2、该电路能放大吗,需要什么条件
楼下的回复让我明白
1、至少3DJ7F是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我对场效应管的理解以前一直是MOS开头,原来这是表示绝缘栅型场效应管;
2、三极管负反馈可控放大倍数以前在书上看过,但应用起来有些陌生,这回知道了...

电路图又改了一遍

网友A:
有点儿问题
1.3DJ7是为结型场效应管,Q1画法明显不对
2.通常原理图习惯+Vcc在上,GND在下,便于分析
其他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问题
1.3DJ7是为结型场效应管,Q1画法明显不对
2.通常原理图习惯+Vcc在上,GND在下,便于分析

这个我在库里找不到,原理图里 栅极箭头朝外,没什么问题,您能帮分析下信号放大的过程吗

网友A:
你在主题帖中大体都说了,给你几个建议
1.百度搜索一个符号图,以便充分认识3DJ7
2.把问题提得小一点儿,以便准确获得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主题帖中大体都说了,给你几个建议
1.百度搜索一个符号图,以便充分认识3DJ7
2.把问题提得小一点儿,以 ...

感谢您的回复
请问什么情况下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和发射级相同呢,这是我想弄清楚的

网友B:
还用3DJ7F?习惯把负电源花上面的。这图估计是咸丰年间的图。这是j-FET的自给偏置,R6是把结型场管的栅极在没信号时强行接地,这个瞬间Vgs为0V,下一个瞬间,结型场管以最大电流导通。由欧姆定律,R4马上有一个电压,结型场管的源极电位就被抬高,直到预定工作点后稳定下来。R7是把结型场管的漏极电流转换为电压驱动三极管,同时起到一个分流作用。能是能放大,线性度不清楚。
ps.
1、结型场管的源极、漏极可以对调使用。
2、输入和输出是同相的。

说人家,您还3DG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请问什么情况下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和发射级相同呢,这是我想弄清楚的 ...

正常放大时,在集电极阻抗与发射极阻抗相同时,信号幅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放大时,在集电极阻抗与发射极阻抗相同时,信号幅度相同

感谢回复
这就是书上说的发射极带负反馈吧
可我在调试时把R8去掉,放大倍数依然没有变化:L
是不是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不对,c b间压降是0.7v应该是导通的啊

这么说就可能不是正常放大,而是饱和——3极全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3DJ7F?习惯把负电源花上面的。这图估计是咸丰年间的图。这是j-FET的自给偏置,R6是把结型场管的栅极在 ...

受益
1、如果不接R7, c e间压降还会是0.7v吗

2、这样画电路我也不习惯,已经改过来了:loveliness:

3、R6是在有信号的时候提供Igs的吗,我看3DJ7F的Igs很小,所以R7很大吗?

4、场效应管是不是只要栅极有微小电压信号就能导通

5、我百度了一下,场效应管放大倍数Au=-gm×Rd,但我看了3dj7f的手册,并没有给出gm,Rd是什么

6、上面电路在实测时场效应管并没有放大,是不是场效应管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放大时,在集电极阻抗与发射极阻抗相同时,信号幅度相同

饱和是不是信号就不放大,我理解饱和了是放大倍数不再提高:L

网友A:
工作点处于“饱和”偏置状态下,便不能对信号进行放大了

楼主先从“建立正确的静态工作点”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处于“饱和”偏置状态下,便不能对信号进行放大了

楼主先从“建立正确的静态工作点”开始吧 ...

好的,我下午去试试

网友B:
大致可以确定,R7是分流用的。将R7改小试试看。

网友B:
3DJ7F的资料我没有,给个3DJ6F的资料给你参考下。我当年没有图示仪,数据是一个个值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J7F的资料我没有,给个3DJ6F的资料给你参考下。我当年没有图示仪,数据是一个个值测的。 ...

谢谢,下午捯饬了一下午,无果,试了各种方法,可能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有帮忙看下电路院里有没有问题啊,都是用NPN的管子,PNP的测量发现C级点位比基极高,不是要集电结反偏吗:dizz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下午捯饬了一下午,无果,试了各种方法,可能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有帮忙看下电路院里有没有问题啊 ...

集电极电位比基极的高?完了,饱和了。

网友C:
一下子搞这么多图,看的揪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电位比基极的高?完了,饱和了。

饱和了集电极输出不该和发射级相同吗,实测是不同的

还有 把FET的源极接到R5和R2之间 FET管放大了5倍,Q2发射极输出与FET输出相同,但集电极输出比较小,大概与输入信号相当,之后我把FET管输出与R2 R5断开,FET还是放大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