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使用Modesim 6.6d,求助使用方法

楼主(2013-03-30):
(无正文)

网友A:
用 Modelsim 最好不要用它的 project

网友B:
我都是开启modelsim后,点击里面FILE项目中OPEN,然开打开PROJECT文件。直接点貌似不会开。

网友C:
双击.v文件,软件自动打开,使这个意思么??

楼主:
已处理,软件仿真设计路径的问题,谢谢各位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处理,软件仿真设计路径的问题,谢谢各位啦

不客气,欢迎常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