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RI=0;
        while(1)
                {
                   if(RI==1)
                        {
                        RI=0;
                        P0=0x00;
                    }

                }
}
没有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8个LED灯就一直在亮,复位也是这样,请问为什么?

网友A:
没有情况说明,弄不明白你的问题,8个LED灯怎么连得,串口助手发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串口的查询法,如果单片机接收到数据,RI会被硬件自动置1,用if查询检测,如果检测到RI=1,我让P0=0x00.

网友A:
8个LED灯接法要有图才能明白低电平亮还是高电平亮。

网友B:
建议楼主在ri里面改变p0口的状态。这样可以知道你的程序运行情况。可以分辨led亮是因为ri置1还是因为程序未运行。
另外建议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C: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RI=0;
        ES=1;
        while(1)
                {
                   if(RI==1)
                        {
                        ES=0;
                        RI=0;
                        P0=0x00;
                        ES=1;
                    }

                }
}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LED灯接法要有图才能明白低电平亮还是高电平亮。

我用的是开发板,LED灯是低电平亮,请帮忙看看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void main()

用你修改的程序,问题依旧是这样

网友A:
上图便于大家分析

网友C:
建议你看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51单片机》第7课里老师调试的时候有类似的现象,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试一试
SM0=1;
SM1=0;

网友D:
        SM0=0;
        SM1=1;是8位
        SM0=1;
        SM1=0;是9位

网友E:
总中断EA没开,可以进行串口中断吗!

网友E:
你这个P1口点亮是正常的。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在下载过程造成RI触发。你下载完后,把单片机重新上电看看P1口对于的二极管会不会点亮。

网友F(2013-08-15):
在中断相关初始化时加(ES=1;EA=1;),一个是串口中断,一个是总中断

网友G:
应该用收到指定字符来控制,启动时电平变化或中途干扰都有可能是RI置位,一旦置位,灯就会亮(也没有灭灯的语句)

网友H:
总中断没有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