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敏感锁存器两种写法的优劣和区别请教

楼主(2013-03-30):
各位大侠,
    学习VERILOG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对带置位复位锁存器的两种写法,一种用assign,另一种用always。always中用到了REG型变量,而assign中用的是线网。语言结构而言assign较简单。不知道这两种写法综合成实际电路后哪种更有优势,会有些什么特点。

    写法1:
module t1(q,data,clk,set,reset);
  output q;
  input data,clk,set,reset;

  assign q=reset?0:(set?1:(clk?data:q));
endmodule

写法2:
module t2(q,data,clk,set,reset);
output q;
input data,clk,set,reset;

reg q;

always @(clk)
begin
   if(clk)
     begin
       if(reset)
         q=0;
       else
         if(set)
           q=1;
         else
           q=data;
     end
   else
     q=q;
end

endmodule

刚学VERILOG,有些东西理解浅。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两种写法综合出来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是简单算法,当然 assign 方便
如果是复杂算法,只能为 alway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写法综合出来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是简单算法,当然 assign 方便
如果是复杂算法,只能为 always ...

多谢大侠!
   写惯了C,思维偏向于always写法。只要综合出效果一样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写法综合出来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是简单算法,当然 assign 方便
如果是复杂算法,只能为 always ...

感谢回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啊